楼主(2016-02-18):
请教大神下面这段step7 代码什么意思? 运行后是什么结果?

LAR1  P##SourcePointer   (#SourcePointer是any类型地址指针)

     L     W#16#1002
     T     LW [AR1,P#0.0]

网友A:
LAR1  P##SourcePointer   (#SourcePointer是any类型地址指针)//将ANY指针装入AR1中

    L     W#16#1002       //将16进制WORD数据常数1002送入ACCU1中
    T     LW [AR1,P#0.0]  //将ACCU1中的值存入临时区域,数据长度为WORD,具体地址由AR1中的数据指定。

我个人认为,之所以传送了1002,是因为数据类型的ANY指针结构为首字节10H,第一个字节02H则代表ANY指针指向的数据类型为BYTE类型。

所以,我认为作者是需要定义一个指向于BYTE数据类型的ANY类型指针,因为楼主的程序没有贴全,后续应该还会对第二,第三个字节赋予数据的程序段。

楼主(2016-06-24):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