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8):
TK6070可不可以同时与一台台达plcRS232通信,与另一台台达PLC RS485Modbus通信。RS485通信端PLC如何设置啊

网友A:
触摸屏里,2个plc名称不能一样,(最好是一台名字叫232,一台叫485。要不然地址搞错了很麻烦找错误)都使用默认的台达通信协议,plc不要修改通信参数。

网友B:
2楼 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