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些是啥,具体的功能是什么,谢谢!

楼主(2016-02-19):
大家帮忙看看这些是啥,具体的功能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我倒想知道这些号码管哪里有卖

网友B:
进口的设备对吧,造价不菲,上百万或者上千万级别的装备呀。
图一下面的部分应该是西门子的S7-300或者S7-400模块式PLC控制器的远程IO扩展模块吧。

网友C:
高大上的设备,表示没见过

网友D:
看名片是印刷机吧,好些都不认识的。

网友E:
西门子plc,施耐德变频器,还有菲尼克斯的东西吧,看不太清楚

网友F:
这里面东西太多,你都不知道就不要动了!
有西门子的伺服驱动器,et200s的远程模块,施耐德的变频器,皮尔滋的安全继电器
都是高大上的家伙,设备不是一般的高档啊!

网友G:
大的控制系统,看看可以,不懂千万不要去乱动,有问题还是直接找设备厂商;

楼主:
是意大利进口的干干式复合机,价格听说在两千万左右,东西太娇贵了,确实不敢动啊!

网友H:
号码管,自己买橡皮管,用专用打印机打就有了

网友B:
看看可以了,长长见识就行了,底层的维护人员一辈子都很少有机会制作千万级别的控制系统的。或者发扬某国的山寨能力,想想2千万的进口装备,怎么用20万的国产零部件去实现也是一个创举呀,哪怕精度低一点。

网友I:
楼主想让大伙看啥的 啊,那么多好玩的东东啊

网友J:
感觉像是广告,不过也学习学习

网友K:
festo电气比例阀单价4k。

网友L:
都是好东西。西门子PLC远程站模板,伺服控制器,安全继电器等。其中远程站模板非常娇贵。不过第十张图片,断路器接线太不专业了。哈哈!

网友M:
回复 网友A:
这些号码换应该是欧洲的,意大利的设备我有见过有,美日和国产的没见过

网友M:
1.黄色的应该是安全继电器,一般欧洲的安全继电器都是黄色的,控制柜里应该只有安全继电器是黄色的,很明显。功能自己百度安全继电器。

2.黑体贴浅蓝纸的应该是数字量及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模块,最左边的事供电模块,有时中间还要再加供电模块。
I/O 模块功能就是把外接信号传递给中控系统

3.上面灰色的的是西门子电源,很贵的,也很沉(手感相当沉重)自己百度

4.白色的应该是电磁阀,自己百度
5。施耐德的伺服大家也都说了,伺服自己百度
6.红色的没遇到过。

总结下,这套设备应该是欧洲,德国货意大利的进口设备。感觉用了得有七八年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本人不是卖东西的,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单位高大上的机器很多东西我们底层维护人员都搞不太懂,别提动手去碰了,所以向高手讨教,有经验的大师们多给点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