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9):
各位大侠好,
  近日有一台设备无法启动,经查CPU为STOP状态
诊断信息表示之前的组态和当前的组态不一致,重新下载硬件组态后,恢复正常

那么问题在于,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多谢多谢!

诊断信息如下:
Diagn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U 314C-2 DP

Order No./ 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ES7 314-6CH04-0AB0           Hardware                       3
- - -                         Firmware                       V 3.3.8
Boot Loader                   Firmware expansion             A 32.9.9

Rack:                         0
Slot:                         2

Serial number: S Q-D6U073592013

Event 1 of 116:  Event ID 16# 49A0
STOP caused by parameter assignment error or unpermissible difference between prese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startup disabled
No relevance for user (SDB no.):   1001
No relevance for user (Z2): 0000 (Z3): 0000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3:41:13.229 PM  02/16/2016
(Coding: 16# 49A0  FF64  C17B  03E9  0000  0000)

网友A:
这个东西不好说了
电压问题 干扰等等
有的时候SF灯亮等等
下载下 或者复位又好了

网友B:
下个ob进去,屏蔽掉,一样的用

网友C:
看事件号  16# 49A0 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