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干扰

楼主(2016-02-19):
好多台电脑主机、显示器、打印机等这两天断续发出“滋滋”声,好几米开外能听见,甚是干扰办公。量了下电压,有干扰时电压明显波动5伏特左右,218到223左右。会是什么干扰呢?外线?本厂有几台火花机,以前也没有干扰的。难道配电房?谐波?会损害相关设备吗

网友A:
如无较大功率的设备投入,或者可先看看电路有无接触不良之处,然后再其他。

网友B:
静电干扰,需良好接地

网友C:
确认“嗞嗞”的响声来源,也就是当设备发出异常的声音的时候,不是把故障设备看做洪水猛兽去躲避和逃离,而是像医生一样赶紧靠近倾听和触摸,甚至拆卸进行检修。
一般“嗞嗞”响声,都是开关电源电路板上的开关变压器发出来的异响,确认供电电源电压正常和电压数值在±10%的范围内波动。如果怀疑供电电源质量遭到工业设备的严重干扰,可以尝试更换供电线路进行排除。

网友D:
呵呵,你的主线可能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打火呗。

网友E:
另外接一路电源试一下,即可明白到底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