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严重!!!

楼主(2016-02-19):
好多台电脑主机、显示器、打印机等这两天断续发出“滋滋”声,好几米开外能听见,甚是干扰办公。量了下电压,有干扰时电压明显波动5伏特左右,218到223左右。会是什么干扰呢?外线?本厂有几台火花机,以前也没有干扰的。谐波?会损害相关设备吗?配电房的电容补偿接触器也一样有节奏的响。响几秒停几秒。配电房的总分闸指示灯、补偿柜没参与补偿的灯都闪亮闪亮的

已烧坏60VA,220V转110V转换变压器一个,原边高温变蓝,烧断,未变黑,副边较粗、完好

补充:今天22号,没有开之前发生莫名故障又自动完好的注塑机,也没有谐波出现、没有干扰了。检查地线发现,是以前安装用三段电线绞接而成,但连接也很紧密,但还是用整线更换了,如果再开没有噪音,那就极可能是地线问题。注塑机用的是国产伺服器15KW
今天几个地方报告了日光灯管坏,还有一个灯的镇流器烧坏漏电,估计也是这次谐波惹的祸

网友A:
是呀,如果动力电源存在严重的谐波,对计算机的损害是很大的。对计算机系统的供电电源,要注意谐波的注入和抑制。

网友A:
补充一下,对于谐波抑制,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电源进线电抗器和加无线电干扰抑制滤波器。

网友B:
会不会是有一些细丝线 搭在电源线上了,造成了间隙性短路,正常来说一般的信号干扰不会这么强烈的

网友C:
这不就是电压波动吗?!有什么大设备频繁启停,吱吱响是开关电源在响,很正常!

网友D:
周围有中频炉厂开工吧

网友E:
把火花机停了,看看还也没有干扰。如果还有干扰,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啊。

网友F:
加好滤波器,必要时将干扰设备扔了

网友G:
是不是电源的零线有虚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电源的零线有虚接的地方

有这个可能吗?好像不会产生噪音吧

网友H:
中频炉谐波严重吧

楼主:
附近有几家压铸,压铸是压铸机吧,有中频炉吗,不懂

网友I:
继续关注,期待楼主找到原因

网友J:
电压5V波动很大吗?我怎么感觉还可以接受。。。

网友K:
把接地线好好弄一下。

网友L:
估计电源零线虚接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