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9):
1图中芯片为PS21962-4S  根据烧毁情况来看  应该是2图中Vufb、Vvfb、Vwfb三个引脚短路造成的  我的操作步骤具体如下:
1)只给控制部分电路通入DC15V电源  并未出现任何异常
2)只给交流部分通入AC220  直接整流成直流  确认无异常  此时芯片并未烧毁
3)先给控制部分通入DC15V电源  稳定后在给交流部分通入AC220电源  就在这一瞬间烧毁  烧毁部分只有芯片跟电源线  其他部分均未有任何异常

2图电路中的电阻为5.6k 二极管为1N4007  C2为瓷片电容103  C1为电解电容10uF/450V  没有焊接齐纳二极管

网友A:
图片没有?没贴上来呀。

网友B:
楼主的图片隐身了表情,是不是图片太大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真有可能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图片完全看不懂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图没发全,看来是太大了,应该适当的压缩一下就行了。

网友D:
   那就是没有发脉冲的时候就烧毁了,应该是你的驱动逻辑错误,三菱大多数智能模块都是负逻辑,这个是正逻辑。另外1N4007不能用在这里,换成FR107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六个控制端口都没有给任何电平信号  会是这个引起的?   后面我测了一下  整流桥也烧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片太大了  没办法发出来  我就截图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六个控制口全部滞空  没有拉低  也没有置高  这时候一通电  就爆了

网友E:
能不能发个清楚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实际电路图  还是电路的原理图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六只输入口有内置下拉电阻的,悬空也不至于烧,我不清楚什么原因了。

   这个模块适合直接MCU驱动的,一般应用在有底层CPU驱动的场合,底层cpu和控制板cpu光电隔离,底层负责驱动IGBT,控制板负责电流环、速度环运算。国内用这种技术做出的变频器的厂家我是没有看到过,你用这模块来开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