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9):
最近领导给新近的通快的6千瓦的激光切割安装个电表用来计算激光切割的耗电量。
用了400A的空开,我估计设备在正常运行时电流大概在200A左右。
本来要采购买250/5的互感器,结果他们采购了150/5的,我先拿了用了。
按照图纸将电表接好,当时ABC都亮,脉冲也正常,数字也会变动,但是过了两天数字到了38.7就不动了,B相也不亮了,激光切割是能够正常用电的,量了一下电压也正常,用钳形表测了互感器出来的电流1A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将C,B两相对调后,B相仍然不亮,希望大侠们能帮帮小弟····

网友A:
6kw的设备,能有200A的负载电流?就算是单相220V电源供电,6*4=24,封顶30A的电流。
请提供电能计量装置的品牌和型号,或者自行翻阅客户安装和使用说明书再次进行核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激光功率是6KW,不是电机功率。设备运行的实际电流大概200~250A。

网友B:
我觉得首先你得B相灯不亮可能是外部电源缺失,但是你改变相序后还是B相不亮说明问题应该是存在电表内部。(个人觉得可能是互感器电流太大超过了电表的5A电流。内部发热把电表内部B相得电源线弄断了。)其次你估计设备的电流在200-250A电流的话,你用的150/5电流互感器你得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端应该大于等于5A电流(250/150*5=8.3A)。现在你测量在1A,我觉得可能是电表内部因为电流一直超负荷,造成电表内部的分流部分损坏(互感器损坏的可能性不大)。按1A计算的话,你得电表是1600imp/KWH三相。不知你负载的功率因数,粗略计算约为4.5秒闪烁一次(不知你的脉冲灯还有没有闪烁)。还有如果1A的话你得电源电流应该在30A。

网友C:
估计电表已经损坏,当时确定互感器型号不对就要果断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首先你得B相灯不亮可能是外部电源缺失,但是你改变相序后还是B相不亮说明问题应该是存在电表内部。(个人觉得可能是互感器电流太大超过了电表的5A电流。内部发热把电表内部B相得电源线弄断了。)其次你估计设备的电流在200-250A电流的话,你用的150/5电流互感器你得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端应该大于等于5A电流(250/150*5=8.3A)。现在你测量在1A,我觉得可能是电表内部因为电流一直超负荷,造成电表内部的分流部分损坏(互感器损坏的可能性不大)。按1A计算的话,你得电表是1600imp/KWH三相。不知你负载的功率因数,粗略计算约为4.5秒闪烁一次(不知你的脉冲灯还有没有闪烁)。还有如果1A的话你得电源电流应该在30A。
有可能。电表坏了。还是老实换成250比5的互感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电表的内部结构我不清楚,所以出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电流互感器的型号选小了,我以为最多满负荷5A输出,刚刚查了一下可能会烧坏互感器,看来我要把电流互感器一起换掉了!

网友E:
个人感觉电表B相电压线断路,同时外部接线有人动了,造成电压电流不同相,所以电表不走字,如果仅是B相电压线断路,因为是三相有功能,字还是走的,只是走的慢而已!

网友E:
另外有一点看不明白,从图中看,好像电表三相电压线经左边空开引入,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吗?(正常电表电压线是不允许经过开关的.经过试验端子都要加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因为旁边400A的开关太难接了,我就接在了旁边,那个开关一直接通的,从不关的。
不是外部线路断线导致的,因为设备用电很正常,我也测过了三相电压都正常。表已经近一个月没有走过字了,所以现在我买了一个300/5的互感器,电表也拿过去换了。过段时间东西到了,就换上去看看。
谢谢大家的关心和解答!

网友F:
换互感器。

网友G:
是电源指示灯不亮,缺相。
大电流的单根相线避免穿金属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