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9):
到淘宝上看发现车载继电器比普通工厂用的继电器便宜的许多,以前看资料给汽车上用的原件比普通工业用途的原件质量更好。

查了下车载继电器的参数发现线圈功率稍大一般在1w左右,想问问能用在PLC上吗?

网友A:
可以,省钱都可以这样了

网友B:
便宜?小心质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便宜?小心质量
应该不便宜吧?感觉最好不要乱用。

网友D:
1W用晶体管输出肯定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因为没有端子坐啊,接线用插片式端子略费事点。

网友E:
淘宝货源请谨慎使用:免得不知道咋死滴

网友F:
车载的继电器比普通工业继电器便宜吗?

网友G:
车载继电器的参数发现线圈功率稍大一般在1w左右??  不对吧!

网友H:
看你的晶体管电流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因为没有端子坐啊,接线用插片式端子略费事点。
我记得一个国产8脚或者14脚的中间继电器的价格约为5~8元左右,不含底座,当然,如果你大批量采购的话,可能经销商或者厂家会附送底座。
那么你的所谓的车载继电器的价格是多少钱一个呢?1~2块钱一个得了吗?

网友A:
还是宏发的继电器呢?

网友J:
5W以下PLC 都可以承受 大了 怕了是伤不起了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淘宝上好多拆机的,原装正品还是挺贵的。

网友K:
可以,没问题

网友L:
也应该可以驱动开的。

网友M:
可查一下参数,结合实际应用情况,核实验证。

网友N:
查plc使用手册,再实测继电器线圈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