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9):
如题:请问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想用雷塞的步进电机,电机到驱动器间的距离可能要10-15M左右
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网友A:
才15米而已啊,您担心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担心电机不能正常工作啊。
记得原来用松下伺服的时候,他们给提供的线标准的就是15M
步进电机不如伺服好啊,担心会不会有什么干扰之类的导致电机工作不正常
我这电机要用着焊接专机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担心电机不能正常工作啊。
记得原来用松下伺服的时候,他们给提供的线标准的就是15M
步进电机不如伺服好啊,担心会不会有什么干扰之类的导致电机工作不正常
我这电机要用着焊接专机上

线径不要过细没问题

网友C:
我也没有用过这么长的,挺担心丢步的,不知道是不是多虑了。

网友D:
我用过25米:不过我把导线加粗一点罢了

网友E:
应该线不要太长,怕丢步,是不是用的CJ101步进控制器

网友F:
没问题,大胆放心地用吧。线径不要太细就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担心电机不能正常工作啊。
记得原来用松下伺服的时候,他们给提供的线标准的就是15M
步进电机不如伺服好啊,担心会不会有什么干扰之类的导致电机工作不正常
我这电机要用着焊接专机上

伺服电机线太长 有可能编码器信号受到干扰 不能正常工作。  步进电机没有编码器信号问题不大,我也用过 30M长的线, 是在电镀行业也没啥问题,线径不要低于0.75平的。 另外,焊机的干扰会比较大,要注意驱动器的信号输入离焊机部分远一些,不用共用电源

网友H:
能不能取个折中方案,驱动器放在中间位置,输入信号线,和电机的驱动线各占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