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9):
接修一台阿尔法ALPHA3300-220KW变频器SC报警。
该变频器是同行那转过来的,他修了一段时间没有修好换了两个模块,驱动板换完以后运行报SC输出短路。
接到以后首先目测发现模块保护部分的电阻损坏(已经蹦的外边都坏了),测量发现稳压二极管也损坏了一个。继续需检测,发现W相SKHI23/12R无脉冲输出并且缺少电阻.测量发现该SKHI23/12R该板下半桥MOS损坏进一步检测发现大量损坏元件,用好的U相板上的元器件跟换以后,接入直流30V。运行10HZ监测测量输出波形没有发现问题。正常!运行到50HZ发现有直流30V短路的现象。电流很大,继续查找问题所在,发现W相得上半桥触发的7.5V电压缺失跟换7.5v稳压管后故障排除,小弟不明白为什么该故障只有在运行到50HZ才会出现,45HZ以下没有问题?

网友A:
也许变频器短路损坏时稳压管已经存在问题了,在试机时问题彻底暴露了。

网友B:
高大上的装备和技术,学习了

网友C:
看起来个头好像很大,是不是需要几个人搬到你店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几个人搬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