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9):
如图,怎么给D500赋值102? 我直接填102变成**了。。。。不是102了
   然后我模拟的时候为什么D500显示是零?要在真机PLC上才会有值吗?

楼主:
输入102后变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字符串怎么转换成16位整数10进制

网友A:
没试过围观一下

网友B:
楼主:你直接选择的输入还是内部程序有处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图,怎么给D500赋值102? 我直接填102变成**了。。。。不是102了
   然后我模拟的时候为什么D500显示是零?要在真机PLC上才会有值吗?

模拟器不会自动下载软元件初始值,因此你需要在模拟器启动后在GPPW软件中的在线——写入PLC中选择软元件初始值后下载,之后你将得到软元件初始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字符串怎么转换成16位整数10进制

在软元件初始值页面,双击表格,将出现字符串输入,此时输入的为字符串,单击表格,直接输入,此时输入的是对应的数值。

楼主:
楼上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