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变频器

楼主(2016-02-19):
欧瑞e1000  90kw变频器用在挤出机上的,工作时挤出的胶板一厚一薄,量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  电流都平衡,面板运行频率也没跳动,换另台变频器上去试时没这故障,大师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估计是内部参数没有设置或者设置错误,请按照自己的挤出机控制工艺要求去设置变频器的V/F输出曲线,或者矢量控制参数,也可以致电变频器制造商获得售后技术服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一直用着的  现在就出这问题了

网友B:
估计主板有问题了吧。

网友C:
输出已经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