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9):
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Modbus TCP一个数据帧最大只能是120个字,那么对于响应慢的 Modbus设备,读取大数据量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A:
不懂,没有遇到过。如果对于数据传输速度要求极高的设备,可以考虑使用工业以太网总线的传输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就是以太网通讯了,基于Modbus协议。

网友B:
Modbus TCP就这样,我们单位也是,速度太慢,有几次设备都跳停了,上位机反应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以太网通讯了,基于Modbus协议。
如果你的工控设备的PLC控制器是使用三菱或者西门子的产品,可以付费实现它们的现场总线通讯系统,比如西门子的DP现场总线通讯系统,三菱的CCLINK现场总线通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