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9):
两个三菱Q系列Q02HCPU用QJ71C24N用RS485口怎样设置主站从站通讯啊,有没有人用过啊,谢谢啊!怎样设置的

网友A:
这个通讯可以用无协议通讯对应的指令做,比较麻烦
这样两个PLC通讯,可以每个加个CC -LINK模块做,通讯程序简单,且CC-LINK的模块成本比QJ71C24N等模块加个要便宜。

网友B:
高性能CPU采用串口通讯:脑袋秀逗了??
串口模块价格比CC-LINK高一倍多还不止,郁闷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