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9):
图中这个整流桥,它的型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A:
35A,1600V?

网友B:
最高电流是35A ,电压是16 00V ,前面表示电流,后面表示电压。

网友C:
楼主最近学习劲头很足啊!头像和名字印象颇深!

网友D:
这个,不就是内部封装4个二极管罢了

网友E:
或可按型号查查看;
使用时,好像通常会留出一定的余量。

网友F:
SKBPC3516,网上有它的资料,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0212

网友G:
35安的,耐压值1600伏。

网友H:
额定电流35A,1600V耐压

网友I:
电流和耐压。

网友J:
我再问一下,这个电流如何运用,怎么知道电路中这个桥能不能用,主要是不明白电流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的热心回答,就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K:
学习一下,这个还真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