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9):
三洋伺服器报警电压过低怎么处理?

网友A:
怎么了。。。。看看元器件有没有损坏的迹象。。

网友B:
这样笼统不好说,可能是输入交流电压不正常,还有可能内部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元器件都没有损坏,你碰到过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正常,一来电就报警。

网友C:
这个要细查,制动电路、直流电压检测电路等都有可能报“欠电压”。

网友D:
检测问题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没有尼

网友E:
能帮你修好加我1441624476

网友F:
电源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