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9):
有没有人知道东源7200GS变频器三线式控制中,停机后再启动变频器时,频率不运行在之前停机时的频率(意思是停机频率不保持),怎么找不到这个参数呢!!!!谢谢。

网友A:
看参数组的单元有没有功能。。。查看高级功能参数组

楼主:
我好像找了所有的,其它几种变频器都可以了,就这个找不到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好像找了所有的,其它几种变频器都可以了,就这个找不到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是用三线制来启停变频器,用UP/DWON功能来实现加减速,但问题是我在启动第一次变频器时,没问题,在停止后再启动变频器时,它自动运行在停机时的频率段,这个问题主要是要找到取消停机后再启动保持停机时的频率,但时找不到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