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9):
 小弟目前在学习三菱的定位程序,自己编程的。自己学习过程有几个问题不明白希望各位大神相助
1、DSZR复位指令中有一个近点信号,一个零点信号,请问,零点信号可以跟正转极限或者反转极限是同一个,可以吗?
2、关于清零信号问题,3U定位控制书上介绍的一个样例:  movp h20 d8464   out m8464  out m8341   注释是指定Y20为清零信号     第二个是 指令Y20的清零信号有效   第三个是清零清号有效。  是不是如果程序里边没有这几条指令那么复位指令完成后,Y0对应的当前值寄存器不会清零?这里的清零信号是指定是Y20,三个指令共同作用下才使清零这个动作执行得了,问题,这里的Y20是一个输出点,跟我观念上的输出点不一致,到底是这里的Y20是什么情况?

烦请大神解答  谢谢了~~

网友A:
零点信号不要用极限信号,用伺服的Z相信号
清零信号是用来外接到伺服驱动器的清零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使用伺服的Z相信号做零点信号是不是要做PLC同伺服的通讯才能用?因为我这里是没有做通讯的,请问Z相信号怎么接怎么用?     还有如果我不做通讯,是不是Y20就可以不需要接进去伺服? 求解答,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附上伺服的CN2端子参数,请问用Z想的信号是用5 6的Z相集电极输出吗?还有,如果使用Z相信号,怎样保证复位的时候停在我的机械原点?还要机械原点 需要用一个行程开关来做零点信号?

网友A:
以上两个信号和通讯没关系,普通的发脉冲控制也有这两个信号,零点信号从伺服驱动器接过来。清零信号是从PLC接到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