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气片回水管

楼主(2016-02-20):
各位大神回水管里的水往哪里流?应该怎么接?

网友A:
加个泵,循环起来就可以额么

网友B:
你是什么样的暖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样的暖气呀?
燃气热水器那种!是不是还是回到热水器的出水口

网友C:
回到进口呀。

网友D:
循环使用  肯定回进口

网友E:
循环用的

网友F:
从哪里出回哪里去。

网友G:
有条件就接回水进水口
循环利用
还节能!

网友H:
暖气都是一出一回啊,暖气的回水接回炉子啊。

网友I:
都是循环的,你自己就知道去哪了

网友J:
肯定接回水管啊。跟电一样的,有火线还得有零线啊,不然怎么构成回路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样的暖气呀?
燃气热水器那种!是不是还是回到热水器的出水口

不管哪种都要循环水,必须回到入水口

网友L:
回水肯定接炉子的进水了。

网友M:
自己在家用燃气热水器上加回水管路?
要有,止回阀,进水阀门联动

网友N:
可以用大一点的回水管。

网友O:
从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

网友I:
现在开春了,暖气马上就要退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开春了,暖气马上就要退出了
为新房子装修考虑的

网友P:
回到热水器里呗

网友Q:
热水器的出口接暖气片入口,暖气片出口接热水器入口。强制循环要加循环泵,自然循环热水器要低于暖气片一定的高度,要有放气阀防止产生气阻,管道还有一定的倾斜度。网上有。

网友R:
回入水口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S:
回炉
这个太直接了,但是精辟

网友T:
循环使用,你说往那里接呢

网友U:
供暖公司供暖在你的下半楼道

网友V:
不要随便加设备啊!热力公司要查的!!

网友W:
如果你用的是供汽取暖,每个暖汽片的出口应该有一个疏水阀的,疏水阀出来的水:一、直接排入下水道,二、排入疏水管道统一回收(这要看供暖系统有无这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