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0):
自从厂里把大变压器换成小变压器,中频炉的谐波就非常严重,只要中频炉大功率,电磁炉就不能用!有什么好办法解决电磁炉的问题吗?

网友A:
大变压器换成小变压器?怎么个换法?电磁炉为什么不能用交流220V通电进行使用?有什么故障现象吗?

网友B:
给中频炉加装谐波器

网友C:
怎么做的

网友D:
怎么个不能用啊,什么现象。

网友E:
大变压器换小变压器?为什么呀?用电现在都在增容,楼主的单位降容?为什么?

网友F:
楼主公司是不是减产准备关门大吉??

网友G:
碰到过设备一开 笔记本的触摸失灵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公司是不是减产准备关门大吉??
总是说实话,降了容,不好解决啊,就是加了谐波过滤,也不好用

网友I:
问问中频炉厂家呢,看他们遇没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J:
回复 网友G:
这个我也遇到过,在现场调设备结果触摸板抖动,因为刚换过系统所以认为是驱动问题,把系统换了也不行,最后才发现是干扰,把电脑挪个地方就好了

网友J:
电容+电抗

网友E:
加电抗器,抑制9次以下的谐波噪声;加无源滤波器,抑制11次以上的谐波噪声;加有源滤波器,抑制所有频段谐波噪声,实现完美无谐波。当然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谐波总还是有的,只不过可以抑制在无危害的范围以内。

加谐波抑制设备,必须要先对现场的谐波做好测试,把各频段的谐波强度了解清楚,有针对性的定制设计谐波抑制元件。否则可能花了钱也不管用。把谐波噪声的频谱和范围搞清楚,有针对性的医治才会有效。少花钱多办事。这类的工作专业性还是比较强的。并非是万金油,包治百病的东西呦。

网友K:
楼上好解释

网友L:
在高压侧加装FC无源滤波装置

网友L:
看来是谐波电流的影响变大了。找专业的滤波设备单位测量一下谐波电流次数以及大小,安装一套无源滤波设备就可以了。

网友M:
谐波?是不是所谓的“铁磁共振”啊?

网友N:
我们加过无源滤波器管点用,后来我们。你们是不是压降太大啊?变压器换2档试试!

网友O:
中频炉本来就是谐波源头,大变压器和小变压器时都存在的,只是换小变压器后抗谐波能力差了,供电系统的谐波影响更突出,影响了其他用电设备如电磁炉,其实其他用电设备也存在谐波影响,比如电脑等,只是表面看不出来而已,严重情况下还有可能损坏用电设备,因此必须要谐波治理。可在配电房加有缘滤波治理,也可在中频炉处就地加电抗器治理,具体实施方案需要专业检测谐波波形计算后才能确定;花钱请专业公司吧,术术有专攻。

网友P: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在提供给中频炉一侧的线路中加针对11次谐波的滤波电路就行了。

网友Q:
不太了解,电磁炉加进线电抗可以吗。

网友P:
这个问题要解决当然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明白的。首先要有现场的谐波测试一手资料,滤波器可以并联,也可串联。这要在电脑上用仿真软件,把数据输入后看那种效果最好。来决定。

网友R:
遇到过打印机和电瓶车充电时用同一个插座。电脑无法识别打印机USB口

网友S:
输入输出加电抗器是一个好的方法

网友T:
加滤波器,有专门做这行的厂商

网友U:
看来得加装滤波器了啊,找专业厂家,他们有仪器的,可以测试谐波频率,自己做的话可能会达不到效果!

网友V:
消除谐波有三种方法:
1。采用有源谐波柜,成本高
2。采用无源滤波柜,成本低但只能消除70%左右。
3。采用混合即有源和无源滤波相结合的办法.

网友W:
配电手册上有一张专门介绍谐波和谐波的有效抑制。尤其是针对电炉方面是有专门的一张的

网友X:
只有滤波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