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0):
如下图所示,传统的485总线布线示意图:

传统的RS485总线经常遇到的问题:
  1、每个节点都要连接,太麻烦了;
  2、现场的施 工环境比想象中的复杂,糟糕,如存在着电气干扰,到处穿针引线等;
  3、RS485总线连接的节点总数不能太多,否则,会拖死总线;
  4、RS485总线连接的节点越多,风险越高,相当于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只要其中一个节点坏                     了,485总线就会被拖死,后期的维护会困难很多;

 大量的布线确实存在各种麻烦,各种潜在的风险,是否有一种方案可以克服以上所列举的问题呢? 有人说:"采用无线组网的方案可以克服以上所列举的问题。"
 "无线组网的方案"确实很不错,但是,现有的方案要不成本太高,要不工作的稳定性、可靠性没有宣传的那么好,甚至,很多类似的方案属于”捆绑销售“,开发这个方案的公司不开放协议,必须强迫你购买他们的其他产品才能正常使用,这无形之中增加了更多的成本。

  "RS485总线+无线+Modbus RTU协议"既兼容了"RS485总线",又兼容了"无线",还兼容全世界公认的"Modbus RTU协议",无论是从"稳定性"、"可靠性"考虑,还是从"成本"考虑,"RS485总线+无线+Modbus RTU协议"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RS485总线+无线+Modbus RTU协议”有以下优点:
  1、每一个节点都是单独的节点,只属于某个无线局域网中的一份子,即使某一个节点坏了,也不会影响到其                 他节点,后期的维护比较简单、容易。
  2、多个从机节点统一由一个主机节点管理,主机与从机通过无线进行数据传输,构成一个无线局域网。利                     用无线调频技术,可以允许N个无线局域网的存在。用485总线将所有的主机节点连接起来,PC、PLC或                   者其他设备按照Modbus RTU协议统一管理多个主机节点即可对N个采集点统一管理了。
  3、工作稳定,可靠,经济,即传承了传统的RS485总线技术,又增加了廉价的无线电技术。
  4、减少大量的布线,以前要连N个节点,现在,只需要连接几个主机节点就可以管理所有的从机节点了。
  5、全世界公认的Modbus RTU协议,开发的协议,开发人员开发起来得心应手。

“RS485总线+无线+Modbus RTU协议”布线示意图如下:

近排一直在研究这个方案,想用这个方案来做些东西,我只懂RS485总线,还懂点单片机,无线这东西,还在琢磨着怎么下手,

网友A:
确是挺实用,电磁环境差也会有干扰呀

网友B:
每一层放一个RTU  节点之间最好还是连线  可以使用冗余 光缆等  你这么多无线也不稳定

网友C:
无线的没用过,也不敢,毕竟是特种设备,人命关天。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有线稳定,无线可以做普通的监控类,要是做信号采集类,就很不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太糟糕的电磁干扰确实会影响无线电的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B:
节点之间再用线连接起来的话,那就和传统的RS485总线方案一样了;太多的无线节点组一个网的话,那肯定会不稳定,就算稳定,也会很慢(数据传输一去一回,节点一多,速度当然很糟糕),但是,一层楼一个无线局域网,一个局域网只有几个节点的话,速度、稳定性 应该还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求很高的工业控制,那当然要做的很稳定,很给力才行;但是,一些要求不高的,如 简单的数据采集 ,无线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了,可以省去大量的布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赞成你的说法,用在简单的 监控 ,这样的方案确实不错,如 监控下 环境的 温度,湿度之类的,

网友E:
这种方式至少还是在施工上便捷
有优势
不知道成本如何!

网友F:
通讯方便,,,但是省事省力

网友G:
嗯,对这个方案也挺感兴趣。不知道他的信号传输速度是否快速?指标是多少?是M级还是K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无线模块采用470MHz载波频率的,成本还好吧,12元一个类似的无线模块,无线的特性基本可以满足如效果图所示的布局,采集点可以随便布,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好吧,减少大量的布线耶,有些485总线挂超过24个采集点后就开始不给力了,此时,想挂多10个8个节点话就得另外想办法了;但是,如果1个“主机节点”能拖8个“从机节点”的话,RS485总线只需要挂8个“主机节点”就可以管理8*8=64个“采集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挺感兴趣的话,那大家讨论讨论下;对于信号传输速度,我这样描述:如果,采集点只负责采集信号(如采集温度、湿度或者其他),那么“无线主机”工作时主动且每隔周期T挨个去巡检每一个“采集点”,把巡检回来的所有数据储存在单片机的数组元素中,等待PLC、PC按照Modbus RTU协议,通过485总线访问,此时,“信号传输的速度”就是指PLC访问“主机节点”,“主机节点”返回数据的速度了,一般情况下,这个“返回速度”在100ms以内;如果,PLC、PC或其他设备把命令通过“485总线”发送到“主机节点”,“主机节点”再通过“无线”发送到“从机节点”,然后,数据再原路返回的话,这个“信号传输速度”就是“无线一去一回的时间 + 485返回的时间”,周期在 200ms左右,

网友H:
正常的厂房,电磁干扰很严重。我之前用两个无线路由连接再上网,一发一收,在厂房里,也就20m,总是时好时坏,后来网线就非常稳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厂房有各种制造设备,需要通380V的三相电,有很多电机(或马达)在运转,电磁干扰是会大点;但是,像类似药房,厂库,酒店,大棚等之类的环境,电磁干扰会比较少,无线电还是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也就是说,0.1s或0.2s刷新一次数据?要是这样的话,对于稳态测试的通讯速率也够用了。对于动态的测试,最好10ms或更快就好了。

组网测试的结构,最大的好处就是安装维护便利,也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于稳态测试的话,如检测 温度、湿度、光照或者其他,效果图所示的方案是可行的,因为像类似 温度、湿度、光照等不会突变的数据,采集周期长点都无所谓,甚至,“无线主机”每隔周期T巡检下“从机节点”,把数据放在缓冲区中,PLC就直接读取“主机节点”缓冲区的数据即可,这样的话,速度可以更快,而且,还可以知道N个节点的“状况”;
 动态测试的话,10ms或者更快的速度,这个方案估计不给力,无线电的一去一回的时间随便都在50ms以上,再加上得通过485总线返回,又得再加20ms左右;
 赞成你的说法(“组网测试的结构,最大的好处就是安装维护便利,也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G:
回复 楼主:
网络测控系统,现在越来越兴了。原因是,它可以没有地域的限制,异地读取数据易如反掌。远程的监控和诊断成为可能。不用出差了。哈哈

网友I:
技术不断更新,控制越来越发达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看来,你是出差出到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啊,社会在转型,技术在更新,

网友J:
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GPRS/CDMA无线传输模块(LQ8110 LQ9200),完全符合这个方案。
山东力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也可以直接联系我   赵  18363468181

网友K:
我们的设备厂家做过无线联网,但使用中不稳定又改成有线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完全的 无线布网嘛?另外,无线电这东西 一般得用  MCU(单片机) 来控制会 稳定点,“1sg1971”也玩 单片机 ?

网友L:
看不懂楼主什么意思,我是小白吗?

网友M:
正寻思着怎么把分散的配电室数据采集上来呢。重新拉线太麻烦了,整个无线的方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M:
嗯,稳态监控测试的话,无线确实方便,近排,我正打算按照这个思路,用单片机和无线模块做一个  温湿度采集,若对这个方案感兴趣的话,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吧,或者我的邮箱(bm5794@163.com),相关的问题可以发E-mail给我,

网友G:
回复 楼主:
说得对,出差都怵头了。但是没有办法呀。客户都是外地。成了很繁重的工作量了。希望坐在家里或坐在办公室解决现场问题。多爽。

设备上网;自动化与驱动系统上网;传感器上网。现在已经都有可能了。所以工业4.0时代,就是解放劳动力时代。

网友K:
回复 楼主:
呵呵,我不会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G:
挺期待这天的到来,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会单片机的一些简单的编程,写几个小程序,画个PCB板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是一种总线方案:RS485总线+无线的 配合使用,相对单纯的RS485总线而言,可以减少大量的布线,方便现场的安装,

网友N:
线省了,干扰来了,辐射源多了,有利有弊,要看使用场所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一句简短的话就把利弊表达地很透彻,高手啊,

网友O:
每层用一电光转换,然后采用光缆传送至机房(光电转换)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光”也属于电磁波的一种  ,无线电就是电磁波,

楼主:
 根据效果图所示的布线方案,自学单片机,用单片机驱动 温湿度传感器、无线模块,进行数据采集以及无线传输;
 这个小东西可以扮演3个角色:“无线主机”、“无线从机”、“单纯的RS485总线节点”,即有3种用法,灵活使用;

网友G:
说干扰,其实也要具体分析。比如说,485的通讯,因为通讯速率不高,所以受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而net的通讯,100M是固定的,既快又可靠。抗干扰能力强。所以,要用最好就用以太网的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以太网确实比RS485总线好,无论是抗干扰还是传输速度,但以太网的成本应该比RS48总线的高,现在的很多老板对价格成本比较敏感,

网友G:
回复 楼主:
基于485总线的USS通讯,抗干扰基本可以过得去,就是觉得速度慢了点。一般的用还是能接受的。就是对USB口的通讯抗干扰太差了。没有磁环基本用不了。这是我这里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G:
“磁环”属于硬件范畴,看来,版主的“内功深厚”啊,

网友P(2016-04-04):
采用无线联接方案,工程现场稳定性、适用性环境等因素非常关键的;预计在不久的自动化工程项目会有广泛使用,谢谢楼主分享,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