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350求助

楼主(2016-02-20):
abb的acs350系列2kw变频器。报故障f0027,不能复位。用控制盘拷贝其他机器上的参数无法下载到本机,报故障5081,有修过的大侠指点下。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对应的故障代码表示的是什么,然后再对症下药

楼主:
故障f0027,是内部配置文件错误,请联系厂家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直接给寄回AB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