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样的开关变压器?

楼主(2016-02-20):
在PowerFlex70型变频器上的。

网友A:
全密封带屏蔽开关变压器?不太清楚。貌似老美货。

网友B:
不清楚的开关,,,可能是集成的

网友C:
平板(平面)变压器,PCB变压器,这类变压器一般功率不大,20年前日本某牌子驱动器曾经使用过

网友D:
平面变压器罢了,我拆过N多

网友E:
还没见过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