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6-02-20):
康沃cvF~G3外部电位器给定频率信号,我想提高输出频率,上限频率设定都设进去了,可是机台运行还是以前的频率,谢谢师父教教

网友A:
测测电压信号

网友B:
'以前的频率'是多少?b-2,l-3,两个上限频率。

网友C:
上限频率要改大,另外模拟量对应的最大频率也要改大,后者参数显示你没改动;

楼主:
谢谢前辈,给一个G3变频器功能参数表好吗

楼主:
三楼的师父,给个模拟量对应最大频率的参数号

网友D:
看看电压信号及频率设定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