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PID温度调节

楼主(2016-02-20):
用PID向导做出的温度控制程序,怎样正确的反应当前温度呢?
这是调用PID子程序,室温时,看到输入的AIW4只有215,215/32000=0.00671875
0.00671875*200(温度最大值)=1.34,显然不是当前温度。
用的是S7-200+EM 231热电偶模块。

网友A:
热电偶最好是转换成电流电来PID在配置时没有热电偶选项

网友B:
检查一下DIP开关的设置和接线呢?

网友C:
热电偶模块通道读取的数字除以10即可,楼主的AIW4是215,就是21.5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的?怎么会这样?温度为什么是个这样计算呢?AIW4不是热电偶传过来的数字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表中的VD0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模块通道读取的数字除以10即可,楼主的AIW4是215,就是21.5度啊
的确是除以10即可,没细看手册,差点给楼主指到弯道上。。。

网友C:
VD0是计算过的过程量,范围0-1.0
温度读取的单位是0.1摄氏度,所以要在结果后除以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册上哪里有呢?找半天了找不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VD0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面网上找的资料,当前温度的计算方法也是过程量乘以向导中设置的最高温度。

网友B:
你百度一下手册吧,可以看到,数值跟温度的关系。我现在图片传不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样的手册呢?系统手册貌似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