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0):
自己学PLC玩的。有没有好的自学PLC的搭配,请推荐一下。学三菱的

网友A:
可以买本PLC编程书,看看书上的案例。用电脑编点小程序下载到PLC里面看看动作,由简单到复杂学习。

网友B:
由浅入深,一点点来吧。

网友C:
文本可以设定显示按钮功能,做个报警等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用文本编辑器能实现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文本编辑器能实现这个????
这个是最基本的功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文本编辑器能实现这个????

可以的,比如出现故障啦,按下急停按钮啦,文本自动弹出个故障画面等等。

网友E:
写个洗衣机程序

网友F:
买来个触摸屏现在还没通过电。

网友G:
fx3u回复个学习下吧。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H:
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