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0):
你们修过吗,是主电源欠压,但是电压,整流这些都是对的

网友A:
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B:
搞的多了,功率板上两个元件坏的可能性最大,就那么大的板子认真找找吧!

网友B:
是电压比较器239检测出的报警,图一画,顺藤摸瓜,一目了然!

楼主(2016-04-03):
换制动功率管就好了

网友C(2016-05-25):
拆开看看,有三个充电热敏电阻容易坏

网友D:
修过,一般是制动单元,IGBT管短路。

有什么问题可以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