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技术问题

楼主(2016-02-20):
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行,想测电机电流,用钳型表是卡在变频器的输入电源端,还是卡在变频器的输出端

网友A:
直接在变频器上不就能看?如果卡的话应该卡在输出端吧

网友B:
变频器输出驱动电机的电能是经过了变频器的CPU驱动板和IGBT模块处理过了,已经不再是规规矩矩的正弦波型了,所以使用普通的钳形电流表很难测算出准确的数值。必须使用具有测量真有效值功能的钳形电流表进行测量。

网友C:
我都卡输出端的

网友D:
测量输出。

网友E:
必须使用具有测量真有效值功能的钳形电流表进行测量。

网友F:
变频运行在50Hz时,在前后侧测量都行,测的值都差不多

网友G:
可能是我的表太差了吧。卡过变频的输出电流。和其面板显示的电流相差太大!11个kw的。。卡出来才7a左右。面板显示13a。。。

网友H:
是卡在变频器输出端,。。。。。。。。。

网友I:
测变频器的电流,输入和输出都是可以测的,测输入的电流就是正弦波,所以对钳表要求不高。而测输出,就要采用能测高频谐波电流钳表。或模拟(指针)表。

网友J:
输出的的  因为输入的的电流肯定小于输出的

网友K:
赞同楼主9的说法。

网友L:
输出端不是正弦波了,普通表会不准的。

网友M:
我们卡 输入端。我们的表不行。

网友N:
嗯,普通表测电压、电流不准的

网友O:
测输入端,输出端供参考。

网友P:
我也测过,不一样啊!

网友Q: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就测过输出电流,用钳形表,测出值和变频器值不一样,这下知道原因了,谢谢

网友R:
我们直接看变频器显示值,因为一般的表卡输出端是测不准的,输出端电压也是,一般的表测不准,像楼上说的,波形不一样。

网友S:
一般情况下,我们用的万用表貌似在输出端测出来的都和变频器自身的显示的有不小的误差

网友T:
测电机电流还是卡在输出侧比较好。

网友U:
这要看楼主是什么样的钳流表,指针式的表就卡变频器的输出端,数字式的表就卡输入电源端,比较准确一些

网友V:
我都用指针表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