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处于停止状态

楼主(2016-02-20):
求教:西门子PLC的cp343-1模块处于停止状态怎么回事(因为停了一下电把此模块重新拔插了一次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不影响运行就是不能在线,望高手指导!

网友A:
可能是不是带电操作导致的

网友B:
西门子如果不出问题那就不正常了

网友C:
重新拔插试试  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D:
那你就再停一次电,把模块再重新插拔下试试

网友E:
重启一下吧,可能是ip地址没有被cpu写到cp343里面去

网友F:
重新启动一下cpu就可以了,要是有在线db,就把plc复位,就可以了!
没有在线db数据,请慎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