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0):
本人以前学过plc,现在有一块三菱plc,想编几个程序玩玩,可是没有设备或机械配合。所以呢,想问下大家有没有类似情况的?

网友A:
输入输出有对应指示灯的啊,一样可以玩的。

网友B:
可以玩个跑灯呀,交通红绿灯等等

网友C:
玩自动啊,不用外围输入,只要输出

网友D:
没人实验的时候全部连设备的。

网友E:
自己可以编程序,看指示灯的变化就可以啊。

网友F:
看输出指示灯,或者看软件监控触点,自己玩,哪里有那么多输入输出设备

网友G:
找本实例的书,编程序,看输出灯变化

网友H:
有的对象直接用指示灯替代即可

网友I:
使用计算机安装组态软件和PLC通讯,可做通讯控制。

网友J:
看看三菱那个系列的,版本低的话就玩开关量控制,版本高的话就玩通信。

网友K:
看输出输入就可以玩了

网友L:
先学会了基础的程序再说

网友M:
和电脑通讯,下载。下程序看输出都可以啊

网友N:
这个情况和单片机的调试类似,用指示灯或者通讯表达情形。

网友O:
了解相关指令,做简单程序试验。

网友P:
身边有点传感器、人机界面就好了

网友Q:
电脑装个组态软件和PLC仿真调试。

网友R:
各位老师说的很好了。

网友S:
编个程序写入PLC,输入coM与对应X触动—下,就可以得出输出y点指示灯的变化,我是这样玩的,程序由浅至深,在玩中增长知识,妥妥的!

网友T:
找几个开关做输入、几个灯做输出就行了,有继电器就更可玩。

网友U:
做个电动车定时充电加温控,通讯到家中的计算机,再做个控制界面。

网友V:
电脑上做的触摸屏画面可以离线仿真,可以编辑画面然后连着PLC玩。曾经我就是这么玩的,后来我在某宝上买了个最便宜的带步进电机丝杆,最便宜的驱动板,还有个多组输出的开关电源,总共才几十块钱。然后就看着滑块在丝杆上各种跑来跑去,无聊的时候玩得不亦乐乎!

网友W:
开关量接几个继电器玩玩,通讯可以与触摸屏做在线仿真也可以玩一下串口调试软件,想当初我们能玩一下仿真软件都觉得很幸福了,楼主多练练,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