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0):
我的电动车电瓶48v,12安时,充电一次大约需要多少电,请问如何计算,谢谢了

网友A:
1度电是kW/h。你可以对电瓶充电时做一个输入电流和电压的测试(电压不用测了,就是AC220V)主要测一下输入的电流,估计是mA级的(因为电瓶的电压是低压,折算到AC220V,电流就小了)。能费多少电呢?你就是充电8个小时,估计1度电都用不了吧?我没统计过。自己测一下就心里有底了。

网友B:
这不好计算,开始充电流大,电池电压低,电压逐渐升高,新旧电池也不一样,看电度表准。

楼主:
测试电流难度貌似有点大啊,只有万用表,那么能不能根据电瓶的容量,和电池的额定电压等等(也就是从电池的角度)估算所需电量呢

楼主:
明白了,12安时是容量,是指按照12安培电流放电可以放电1小时,也就是48v放电一小时的消耗就是电瓶电量,w=uit=48x12x1=576wh=0.576kwh。刚刚百度查到的,多谢大家

网友C:
呵呵;每次也不可能电完全用光才充的;
天天骑晚上都充一年大约200度吧;

网友D:
电动车不能电放光了再充的。

楼主:
虽说不能放光充电,但是输入功率是有损耗的,我想大概这个数字差不多吧

网友E:
如果你每次充电前电能基本耗光的话,需要0.7度电!左右

网友F:
如此粗略估算,了解一下大致情况,应当是可以的;另想来,充电器的效率、电池容量的变化等,也有影响。

楼主:
我们小区充一次电要两块钱,其实成本最多三毛五,太坑了吧

网友C:
有条件可以自己向物业申请装个电表;
我3年前就装了,电表、电线自己买,物业帮装的,用电就按表的读数;
大约每年100元多点的电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们小区充一次电要两块钱,其实成本最多三毛五,太坑了吧
买那种可以拆电瓶的,直接提电瓶坐电梯回家充。
我们这是07年的老小区,原来的物业公司升物业费,300户集体不干,跑掉了,现在是小区内的私人老板自己承包下来,相当于自己管理自己,车棚里面的充电电源线排查从自家窗户、阳台、楼梯墙壁,再或者自家电表拉下来,爱怎么拉怎么拉,爱怎么扯怎么扯。

网友H:
我记过帐的,新旧电瓶是有差别,一年下来平均每天4毛钱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记过帐的,新旧电瓶是有差别,一年下来平均每天4毛钱左右!
主要在于电瓶耗电程度,电瓶新旧区别不大滴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原来是为这个提问呀,难怪,充一次电要2元确实太多了。5毛钱就足够了。太黑了。

网友G:
一次2元,就单单上下班,新车平均3天一充,一年就是250块钱,物业至少能够赚取一半的利润。

楼主:
其实我也不怎么冲的,特殊情况才在他们那冲,只是想知道到底用了多少电以及如何计算,多谢各位前辈指导,受教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一次2元,就单单上下班,新车平均3天一充,一年就是250块钱,物业至少能够赚取一半的利润。
比较合理了,物业也要赚点,比天价鱼良心大大的好了

网友J:
反正用不了一度电

网友K:
充电器功率一般在80W,你充几个小时充满,自己算。

网友L:
现在有种插座能计电能,测电压电流,放在电动车及冰箱上用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