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0):
如图所示,各位给点提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下面发了

网友B:
穿上,还要不要脱下的呢

网友C:
同时送和卷,到位起动送

网友D:
一个主伺服马达+6个步进马达,还要PLC+触摸屏制作控制柜系统与编制程序和装机调试,一个完整的非标设备工程,估计电气柜造价至少也要个3~5万块钱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穿上,还要不要脱下的呢

对哦,还有下面的部分没看到,怎么取下的没图呢

网友F:
卷料部分用一个电机,然后用6个电磁离合器,到哪个工位卷,那个工位离合器就吸合,就能卷

网友B:
这个,纯粹是习惯了,工程应该是一个整体考虑

网友G:
我考虑的不是电气问题,而是机械问题,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材料卷到棍子上去?你的料上面有胶水还是什么的?
驱动这个转盘和轴都是简单事情。是不是这个轴中间有一个破口夹料?我想了解一下这种机械结构。
我只要用一个电磁盘就可以带到这六个棍子。一个主转动,一个料辊转动。

网友H:
有点复杂啊

网友I:
收卷的时候没有张力吗,能收好吗

网友B:
图片是理想滴:做起来肯定很骨感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考虑的不是电气问题,而是机械问题,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材料卷到棍子上去?你的料上面有胶水还是什么的?
驱动这个转盘和轴都是简单事情。是不是这个轴中间有一个破口夹料?我想了解一下这种机械结构。
我只要用一个电磁盘就可以带到这六个棍子。一个主转动,一个料辊转动。
6个棍子应该是要转动的吧,一个不能带动6个转啊

网友K:
看样子穿上了还要脱下,只穿不脱是不可能的,不过要真正实现比较困难,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L:
有一个问题不知是不是多虑:6根卷料柱如果独立于转盘旋转,那它的电机接线如何实现呢?转盘转360度然后回转,如此反复?或者通过离合机构由转盘电机驱动?
上料也是个问题。

网友M:
回复 网友L:
电机接线有那种专门旋转接线的,可以自由转。估计机构那边很是麻烦,坐等答案

网友G:
这里搞机械的还是太少了,所以都没有想明白一个主转盘和一个电磁离合器就可以转起来的的原理。主转盘就不用说了,直接驱动就可以了,那六个辊也不用接线,也不用装电机,把电机固定在转动的那个位置,电机的输出轴装上离合的线圈,在转辊上装一个固定盘,当转到位之后,离合线圈通上电就可以了,这样不就转起来了?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不用离合器,电机用气缸推进去到转辊直接连接,这样更省事。

网友N:
料的信息也很重要,比如布?塑料?PVC膜?是否耐热耐压?这些都会影响卷料基本原理。

网友O:
在没给出更多信息情况下,安理想的工作状态,很简单,它比油毡的收卷简单多了
二个电机+传送控
一个电机分度定位,一个电机收卷
关键在材料是什么,卷棒光滑度

网友O:
回复 网友G:
怕是要二个离合器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O:
怕是要二个离合器吧

一个都不要才正确

网友P:
这个应当难搞吗?

网友Q:
理想状况不难实现,实际的就难说了!

网友R:
用分割器~~

网友S:
18楼的思路很清晰。看来这个就是需要机电一体化考虑才好做。简单,实用,有效。

网友T:
只是卷成小卷然后退下来,这个结构有点复杂吧,看一下其它行业的收小卷,比如壁纸行业,有芯和无芯的都有,结构简单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