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0):
如图:请教功率是多少?6平方线能否使用?

楼主:
 一、BX1,

  1--动铁

网友A:
25kva,额定电流66安培。使用六平方线偏小,建议使用十平方铜线。

网友B:
电焊机一般暂载率在40%-60%,用6平方导线足矣

网友C:
1KVA=0.8KW,当电焊机满载工作的时候,16*0.8=12.8KW。

网友D:
6平方小了点,还是用十平方的电源线吧。不然,电线很容易发热的。

网友E:
是已经接的6平方线,还是打算如此接(或仅仅是作个了解);若是前者,可进行观察,看情况如何(发热、压降等)。

网友F:
100%负载率时不能选择最大焊接电流,最大焊接电流时只可用于断续、非连续焊接。

网友G:
最好用10平的,一次线也用不了多少。

网友H:
说6平方铜线小了的估计没在机械厂干过。普通机械厂用的电焊机暂载率也就60%最大,一次线还没发热,电焊把子就热的没法拿了。

网友I:
如果用6mm四芯电缆的话,可以两根并联用

网友J:
看工作方式,不经常焊你用6平没事,专业且连续焊的要加大一级线

网友K:
六平方足够

网友L:
6平方可以使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是油田维修使用的,不是专门制造和焊接机械设备的工厂,所以6平方的电缆线够了。
还有外观如此老旧,看铭牌是92年的装备了,已经24岁了,竟然还制作了铝质的固定资产铭牌?首先使用万用表检测焊接线圈是否正常,是否能够继续服役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