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0):
修一台上电报F0022,经检查是取样47K取样电阻坏,更换后报警消失,接上电机试机,有电压输出20HZ230V左右,电机不转,求教维修思路。。。。。。

网友A:
驱动部分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不是驱动电源问题,输出电压230V,三相平衡

网友B:
照楼主的描述,变频器都有输出了,且三相平衡,变频器也没问题啊,是不是要查电机是不是在刹车了。。。我纯瞎蒙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台电机没有刹车的

网友C:
变频器器有输出电压和频率却不转?这似乎是没道理呀?有示波器监控一下电机进线,看看实际的电压波形是啥样子的?除非使直流电压,电机怎么会能不转呢?这和变频器没关系。当然如果测试的电压和频率是真的而不是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惜没示波器,有没有这种可能,只有三相上半桥导通或下半桥导通,

网友C:
反正电机如果有交流电而且电压达到了一定,转是应该的,不转不对。所以要看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波形,是交流电压吗?直流就没戏了。

楼主:
用直流档量输出电压50V,

网友D:
你确定电机没问题??

楼主:
电机确定没问题,其他变频器试机都转的

网友E:
有电压电机不转,电流多少?不带电机,输出电压能不能调动?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流只有0.3A,为什么这么小的电流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压随着频率上升而升高,50HZ时电压370v左右

网友F:
什么万用表?什么档位?

网友G:
看一下变频器显示电流是多少,再就是接另外一台电机试试。

网友H:
电流采样还是有问题吧

楼主:
数字交流电压档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问题找到了,是P1910参数锁定,把他改为1自检下就好了

网友I:
P1910参数是电机优化的选择,楼主是快速调试没成功就启动变频器运行了吗。

网友J:
回复 楼主:
难道不优化就不是转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先前都没有快速调试过,我一般都是恢复出厂设置,改为手动控制试机,这次搞的头都大了所有才做了快速调试,确定快速调试程序做完。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可能原因是我用的测试电机太小了180W的

网友C:
哈哈,没病不死人,能找到原因就是王道。作为维修工程师,找到故障原因这时候最惬意。

MM4在P1910 = 1时,通入电流做静态辨识和测试,电机轴可能在微动,但不会转起来。目的是在装置里建立一个电机参数的等效模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能原因是我用的测试电机太小了180W的
这个是正解,和P1910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I:
如电机过小,需要1910优化一下,有时间我试试更小的电机

网友K:
看一看有没有电机运行电流,是不是电机另一头的线没接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J:
难道不优化就不是转吗?
同问

楼主可不可以试试大一点的电机,然后不做优化跟快速调试,看看转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