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0):
公司做个摆渡车改造工程,就是用安装在车轮上的绝对值编码器反馈数据与设定的位置数据比较做定位。
编码器是用精浦绝对值型的。编码器反馈出来的是 13位ASCII码,而台达plc该如解码数据和输入的十进制的数据比较定位啊?比如编码器发送接收:3D2B303030303030303031320D如果转换成12

网友A:
按位转换,比如百位乘以100,十位乘以10,以此类推,然后相加。PLC上具体怎么实现,我不知道,我没用过PLC,所以帮不到你了。额 ,你这个输出的是十六进制。所以还要先转换回十进制。转换方法,百度上就有。

网友B:
EH3系列直接支持ASC转数据,你可以参看指令

网友C:
既然是精浦的,向他要范本做参考

楼主:
谢谢大家了,台达有TDM指令可以转换!

网友D:
3D2B303030303030303031320D:这个字符串右边32 31 两个字节
各减去30
变成2 和 1
1是十位数 所以乘以10
最后10+2变成12
上海精浦绝对值编码器可以和任何PLC连接,如西门子、欧姆龙等等,有需要连接程序的来电索取就行。

网友E:
最喜欢最后一句,来电索取(我是个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