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0):
一设备使用台达DVP20EX  PLC的模拟输出点坏了,买了一心的同款PLC可是程序烤进去之后部分功能用不来,请问大师们如何解决

网友A:
有些数据没设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设置?通过软件把旧的PLC要设置的数据读出来吗 ?

网友A:
你没监控程序看看?

网友B:
呵呵;要把程序及数据全部复制;你仅仅复制了程序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要把程序及数据全部复制;你仅仅复制了程序部分;

最好监控一下就明白了哦

网友D:
把D的数据全部上传 在写进去

网友E:
不知EX和EX2能不能相互兼容。

网友F:
只拷了程序吧。

网友G:
从原PLC中上传程序和数据,下载进去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