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0):
Q系列的三菱plc怎么采集温控器里面的显示数值,求大神指教跪求

网友A:
方式一,温控器配有模拟量转接输出,q系列使用模拟量输入模块。
方式二,温控器配有通讯功能,q系列使用串口模块。

楼主:
谢谢大神,能不能有实例啊

网友B:
实例需要自己看手册
或者百度找些程序

网友C:
建议楼主看看串口通讯、模拟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