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6-02-21):
单位西门子变频器430通过plc在电脑上显示30hz,而在变频器面板上显示只有18hz,是啥原因

网友A:
你的频率是通过什么传到PLC的?是通讯还是模拟量?
看你的情况应该是模拟量,可能是参数设置错了,上下限(包括变频器跟PLC),用万用表量一下就清楚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楼主:
模拟量。参数也没人动呀,以前是正常的。

网友B:
先检查变频器上频率来源是不是模拟量输入;
是的话测一下模拟电压/电流是多少;

网友C:
是不是变频器参数修改过了

网友D:
如图示,通过看参数r0754,对应的频率输入%,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的频率给定电压值。就知道是啥毛病了。问题有可能出在给定信号的损失上。

网友E:
测一下最高频率时模拟量电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