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1):
绞肉馅的机子,220V 的。 通电后 电机嗡嗡响,就是不转,然后人工给电机一个力,电机就转动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启动电容和离心开关

网友B:
启动电容器可能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C:
启动电容坏了,也可能是电机问题

网友D:
把图片拍照上传上来,现在估计已经没有离心开关式的单相电容切换马达了,因为这种马达故障率极高,技术落后,取而代之的是单相电容运转的马达了。

网友E:
单相电机的启动绕组有问题。或是电感,或是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F:
应该是启动电容坏了,直接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G:
自己不懂就找人检查一下吧,安全第一。

网友H:
我也觉得是启动电容的问题

网友I:
启动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J:
绞肉机也敢人工给力运转,汗颜

网友K:
那个电容应该能看到的,弄个同型号换上试试,一个电容也不贵

网友L:
换个电容

网友M:
电容失效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N:
应该是启动电容坏了,换上一个试一下。

楼主:
线掉了一根。接上好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线掉了一根。接上好了
这个问题很难猜到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把图片拍照上传上来,现在估计已经没有离心开关式的单相电容切换马达了,因为这种马达故障率极高,技术落后,取而代之的是单相电容运转的马达了。
大功率的能取代吗,应该是双电容吧

网友Q:
原来是线掉了,呵呵??

网友R:
这个:结果大部分人相不到哇

网友S:
引用 楼主:
线掉了一根。接上好了
这个结果比较出乎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S:
引用 楼主:
线掉了一根。接上好了
这个结果比较出乎预料????
情理之中,出乎意料

网友T:
估计是电机电容容量不够了。

网友U:
检查启动绕组,启动电容。

网友V:
启动电容

网友W:
启动电容坏了

网友X:
起动电容坏了,或者起动线圈坏了

网友Y:
单相电机不像三相电机有三相不同相位的旋转磁场,需有个启动电容在静止时启动,换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Z:
引用 楼主:
绞肉馅的机子,220V 的。 通电后 电机嗡嗡响,就是不转,然后人工给电机一个力,电机就转动了。这是怎么回事?

检查启动电容,离心开关,启动线圈。

网友AA:
单相电机按启动方式分好多种!楼主说的应该是那种商用绞肉机。电机通过皮带轮和机械连接的那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A:
对  开始我也怀疑电容问题

网友AB:
电容坏了,换一个电容

网友AC:
引用 网友O:
引用 楼主:
线掉了一根。接上好了
这个问题很难猜到啊
呵呵 这个真的很难想到!

网友AD:
哈哈哈,有点意思!居然是掉了一棵线。

网友O:
引用 网友AC:
引用 网友O:
引用 楼主:
线掉了一根。接上好了
这个问题很难猜到啊
呵呵 这个真的很难想到!
我在原来的单位有一次就是一根线掉了接地,查了大半天。

网友AE:
付绕组线圈没参加工作,有可能是电容失效和线路断开引起的故障。

网友AF:
都是自己在猜想,别人都说手动给电机通电正常的啊,所以要么是线,要么开关!

网友AG:
我们干活的地方,有一台落地电风扇,夏天干活用来降温。通电时嗡嗡响但不转,用东西拨一下风扇就转起来了。正拨就正转,反拨就反转。。。

网友AH:
回复 网友AG:
典型的启动线圈或启动电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