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1):
西门子触摸屏和西门300plc之间的通信问题 之前一直通信不上一直怀疑是硬件问题软件方面都看过了,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在通信线之间加一个交换机又能通信  请大神门给点看法

网友A:
应该是线的问题  交叉线和直通线的区别  交换机可以自动识别交叉线和直通线

网友B:
1楼说的甚是。

网友C:
通讯线或端口有问题,真的很难查

网友D:
通信端口脏,线路板或者接口灰尘太多也可能造成此现象

网友E:
没有任何的语言说明是使用什么样的通讯方案,是DP总线?还是工业以太网?

网友F:
线路问题
检查线路接线吧

网友G:
对,,就是线路问题。。。。

网友H:
如果是以前的屏,的确有网线接线问题存在,但是目前出品的新屏,均可以自识别滴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太网

楼主:
目前估计是plc端口问题,准备更换cpu模块

网友I:
什么通信线呀,BUS还是网线

网友H:
这个:我买的AB1761的PLC也是以太网无法通讯,但是串口可以

网友J:
顶一楼!
我记得西门子的现在直连网线都可以了,不论是PLC还是HMI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情况,就是和电脑连接网线也是时通时断了 估计是网口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