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1):
刚开始测量启动电阻开路,模块有两个击穿,更换后给驱动板和cpu板通电显示正常,按RUN显示00,再调变频电位器,显示FLT,这个故障码是外部故障,电机电路或模块故障,但是模块都没接怎么是模块故障,我又检查一下驱动背板15v稳压二极管有三个坏的,更换后还是显示FLT,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指点我一下。  先谢谢啦!对了一开始以为是cpu板坏了,换了一块一样的,还是样的故障。

网友A:
驱动还有问题吧

网友B:
不接模块 就报这个故障吧

网友C:
驱动回路有问题

网友D:
正因为没模块所以才报故障啊,屏蔽管压降检测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果然装上后,启动一切正常,再次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