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1):
西门子EM231 RTD没用的通道要怎么处理啊?接上PT100显示+0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二个通道接上都没有温度数据?

网友B:
有没有拨玛开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4通道的
不接好像显示-一万多

网友C:
接一个100欧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D:
参考系统手册

网友E:
没用的通道不用管的。

网友F:
不用的通道可以不用管,也可以接一个100欧或110欧电阻,不接电阻通道读取时是32000表示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