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1):
本人刚开始接触PLC,想编一个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的程序,求各位前辈给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用一条相对定位指令,里面的脉冲数分别给定正数、负数,然后启动就能实现正反转了。

网友B:
ld m0  DDRVI K-10000 K2000 Y000 Y002
ld m1 DDRVI K10000 K2000 Y000 Y002
正反转程序上面的就行,关键你还要把伺服电机的线给接正确了才是哦

网友C:
PLC要选择晶体管的哦

网友D:
三菱FX系列PLC具体型号呢?

网友E:
这个手册上都大把的

网友F:
我有,可以联系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输出脉冲和方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FX3SA-14MT-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