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2):
如图所示,在学习西门子右移指令时我用模拟仿真软件来做实验,I0.1置1,Q0.0为1秒通断一次,M50.0为一个上升沿触发,MW8装载为16进制数8,MW5为目标存储区,而在程序执行中,右移指令SHR_I只执行了一次,即MW5中的数据变成了4,之后不再发生变化。在执行过程中,I0.1一直为1,Q0.0为1秒脉冲触发,为什么SHR_I指令只执行一次之后就不再执行了呢?参考手册上也没说这个指令是需要复位才会重新执行还是什么的呀,新手初学西门子,请老师们给解解惑,不甚感激,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在学习西门子右移指令时我用模拟仿真软件来做实验,I0.1置1,Q0.0为1秒通断一次,M50.0为一个上升沿触发,MW8装载为16进制数8,MW5为目标存储区,而在程序执行中,右移指令SHR_I只执行了一次,即MW5中的数据变成了4,之后不再发生变化。在执行过程中,I0.1一直为1,Q0.0为1秒脉冲触发,为什么SHR_I指令只执行一次之后就不再执行了呢?参考手册上也没说这个指令是需要复位才会重新执行还是什么的呀,新手初学西门子,请老师们给解解惑,不甚感激,谢谢!

你是如何实现Q0.0一秒触发一次的呢?我估计么就是像日系一样,用一个定时器自复位来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用两个定时器复位实现的,一秒定时到了之后Q0.0接通0.5秒的时间后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用两个定时器复位实现的,一秒定时到了之后Q0.0接通0.5秒的时间后断开

你需要贴出全部的代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