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2):
D2211是PLC发送给外部设备的,什么会是H302,他有什么含义啊?外部设备的手册里面也找不到,这个怎么用的?
另外吐槽下,发帖的时候连续数字过长是什么个意思啊,真难弄。

网友A:
发帖的时候连续数字过长是什么个意思啊?这个应该是限制发广告的吧。

网友B:
这个和外部设备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这个怎么查的?在什么地方能查到怎么用的?使用手册吗

网友C:
你通讯的对方设备有没有通讯章节的说明,那里面应该有这些数据格式的说明的。

网友D:
H302是什么含义,必须找到与PLC通讯的设备说明书才知道

这个通讯程序有问题。

网友E:
M8161置ON为16位模式,H302就是两个字节,H03,H02两个8位字节放在一个16位的数据寄存器中

网友B:
回复 楼主:
查看外部设备手册的通讯章节,有介绍的,不然厂家只制造不说明没有意义

网友F:
h302=h0302.
h03   modbus协议读单字节功能码。
h02    modbus从机地址。

网友G:
外部有关系吗,。。。。看看通讯设备设置参数

网友H:
或者先看一下指令 各参数的含义;
8楼说的,应当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