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通信求教

楼主(2016-02-22):
如何实现fx2n系列plc与plc通信,如何编程,要用什么软件

网友A:
先看看手册吧

网友B:
N:N通讯,每个PLC上加一个FX2N-485BD.

简单编程就可以实现数据交换

网友C:
软件就用编程软件好了,具体可以去三菱网站下载FX的通讯手册看看,里面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D:
GX works2 GX works3 都可以啊。

网友E:
古二真 日系貌似都支持n:n

网友F:
通讯模块解决问题

网友G:
N:N通讯很方便,但数据交换量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