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2):
我用在开关电源的前级端。

网友A:
我们一般都选择上恒的

网友B:
我们也是上恒。。。。

楼主:
en .....

有没有进口品牌

网友C:
只能是上网去找了。进口的滤波器制造商也有,价格当然很贵。现在欧美的制造商不少,牌子也记不住,问题是很少用原装的,太贵了。用国产的效果又相对差,主要是材料问题。 做电抗器的专业厂家,也有滤波器的相应产品。百度去吧,会有收获的。

网友D:
岛国好像有不错的牌子,和泉,欧姆龙,找ZCMY版也许能够找到更好的货源渠道。

网友E:
常州坚力这家是给军工做滤波器的,神舟飞船探月工程都用的。还有台达的也挺好的。

网友F:
滤波器还要用进口的啊 要求高啊。我们都是用的国产的。

网友G:
一般场合,国产就行

楼主:
台达的是那个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