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2):
前几天看到一条橡套软电缆,感觉这种线无论敷设还是接线都比YJV或RVV的线方便很多,但好像我自己多数见到的粗电缆很少这种材质的。想请教下各位选用粗电缆一般会选用什么材料的(不考虑特殊使用环境)。很多时候一条粗电缆要几个人拉线安装很辛苦。

网友A:
电缆线有很多差异的,比如带铠甲和不带铠甲,多芯和单芯等等,还有价格因数。

网友B:
你看到的不会是高压电缆吧。

网友C:
软电缆价格贵很多,固定位置的一般不用软电缆。

网友D:
RVV是普通型聚氯乙烯护套软线
橡套电缆广泛使用于各种电器设备,例如日用电器,电动机械,电工装置和器具的移动式电源线。同时可在室内或户外环境条件下使用。根据电缆所受的机械外力,在产品结构上分为轻型、中型和重型三类。在截面上也有适当的衔接
一般轻型橡套电缆使用于日用电器、小型电动设备,要求柔软、轻巧、弯曲性能好;
中型橡套电缆除工业用外,广泛用于农业电气化中;
重型电缆用于如港口机械、探照灯、家业大型水力排灌站等场合。这类产品具有良好的通用性,系列规格完整,性能良好和稳定。

网友E:
是像地线那样的软连接吗

网友F:
软电缆价格高很多
一般不用
高温的场合我们用的这个

网友G:
大电流有条件尽量用裸线,或者母桥

网友H:
什么型号的、规格多少,还要考虑使用环境、绝缘耐老化等因素。

网友I:
引用 网友D:
RVV是普通型聚氯乙烯护套软线
橡套电缆广泛使用于各种电器设备,例如日用电器,电动机械,电工装置和器具的移动式电源线。同时可在室内或户外环境条件下使用。根据电缆所受的机械外力,在产品结构上分为轻型、中型和重型三类。在截面上也有适当的衔接
一般轻型橡套电缆使用于日用电器、小型电动设备,要求柔软、轻巧、弯曲性能好;
中型橡套电缆除工业用外,广泛用于农业电气化中;
重型电缆用于如港口机械、探照灯、家业大型水力排灌站等场合。这类产品具有良好的通用性,系列规格完整,性能良好和稳定。
确实如此,如果不移动还是YJV多。

网友J:
软的比较贵哟 一般长距离是不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