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2):
电磁炉烧水和电热水壶烧水哪个省电?有人问我,我不知道,不能瞎说,有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可以测试一下,烧相同的水用钳形电流表表测量一下电流算一下

网友B:
电热水壶省电些, 什么电磁炉微波炉,都没有省电一说, 能量转化电热水壶热量损失小些,据说比燃气烧水更划算

网友C:
没试验过,相同功率下应该差不多。

网友D:
电水壶直接加热应该省电些。

网友E:
电热水壶转换效率高一些。

网友F:
电热水壶吧
但是这个要看热水壶的结构
不是绝对!

网友G:
俺觉得是电烧省些,所以一直用电水壶烧水

网友H:
电热水壶在液体内部发热,而且没有变换损耗(电磁炉有市电逆变为高频电源的损耗,还有冷却风扇及额外负载哇)

网友I:
电壶省电,电能直接转换热能

网友J:
看电能转换效率,散热程度等;可以将两者作简单对比,也许以上主流意见说的对。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电热水壶吧
但是这个要看热水壶的结构
不是绝对!
一般情况都是烧水壶省电,因为发热体直接发热直接接触的就是水。损耗小。利用率高

网友L:
感觉是电热壶省电, 好像同事做过实验

网友M:
热水壶烧水快  省电还不知道

网友N:
烧相同容量的水,算一下所用时间和功率!用数据说话!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电热水壶省电些, 什么电磁炉微波炉,都没有省电一说, 能量转化电热水壶热量损失小些,据说比燃气烧水更划算
对,我一直用天燃气

网友P:
差也查不了很多吧,每次烧水都烧得1.5L,对比起来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Q:
电水壶自动停止,方便,电磁炉可不一定

网友R:
我感觉还是热水壶吧。

网友S:
主要看用电器的功率,和功率因素,有公式可以算出来
cos@=有功功率P/视在功率S

网友T:
电壶省电,发热效率100%,电磁炉不可能100%的

网友U:
觉得热水壶更省电,首先加热方式是一体的,电磁炉还的有个水壶放上去。从功率因数看热水壶是电阻加热,电磁炉应该属于是电感了。

网友V:
相同的容器,相同的水的情况下电磁炉省电。因为电磁炉的发热是靠壶或锅底产生的电磁涡流而产生热的,也就是说壶或锅本身底部就发热,直接加热水。而电水壶是靠加热丝通电本身产生热在通过热传导到加热棒外表皮,在加热水。比电磁炉多个传导热的过程,另外电水壶加热棒的发热效率也低。

网友W:
用个电表,2种方式分别烧同样容量的水烧开,看一下读数就有答案了;

网友X:
用木材最省电
过去那种热得快省电,其他都比不了

网友Y:
电磁炉加热与电热丝加热是两种不同的原理,那种加热烧水快省电还有功率因数在里面.要多种方式测检后才能得出结论.

网友Z:
我用中频炉烧水与传统电热管烧水做过对比,我们的的设备需要180度水温,中频烧水与电热管烧水电流相差不多,水温上升基上相同,所需的时间也相无几,可是中频炉设备投资高,电热管成本省的多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Z:
我用中频炉烧水与传统电热管烧水做过对比,我们的的设备需要180度水温,中频烧水与电热管烧水电流相差不多,水温上升基上相同,所需的时间也相无几,可是中频炉设备投资高,电热管成本省的多了

180度水温?

网友AA:
从直觉上感觉电水壶更省电。

网友AB:
做个试验最有说服力了。

网友AC:
这个还真不好说,电磁炉的发热是锅底产生的电磁涡流底部整面发热,直接加热水。而电壶是靠加热丝通电加热石英砂再通过热传导到金属加热水。电磁炉的加热效率好像比电壶高吧?那是不是电磁炉更省电?

网友AD:
引用 网友Z:
我用中频炉烧水与传统电热管烧水做过对比,我们的的设备需要180度水温,中频烧水与电热管烧水电流相差不多,水温上升基上相同,所需的时间也相无几,可是中频炉设备投资高,电热管成本省的多了

呵呵,水到100度就不上升了。高山地区100度都不到。

网友AE:
引用 网友Z:
我用中频炉烧水与传统电热管烧水做过对比,我们的的设备需要180度水温,中频烧水与电热管烧水电流相差不多,水温上升基上相同,所需的时间也相无几,可是中频炉设备投资高,电热管成本省的多了
摄氏度? 华氏度? 压力?

网友AF:
楼主最好有空做个实验,再用数据来说话,也好让大家都知道哪个省电。

网友AG:
引用 网友AD:
引用 网友Z:
我用中频炉烧水与传统电热管烧水做过对比,我们的的设备需要180度水温,中频烧水与电热管烧水电流相差不多,水温上升基上相同,所需的时间也相无几,可是中频炉设备投资高,电热管成本省的多了

呵呵,水到100度就不上升了。高山地区100度都不到。

应该是加压了的,模具用的模温机也是用水,温度也可以达到一百多度,具体原理还没去研究过。

网友AH:
感觉是电热水壶,因为直接与水接触,

网友AI:
个人以为应该电磁炉省电。
   抽时间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AJ:
期待手上有两个电表的帮忙测试一下结果

网友AK:
感觉是电热水壶好些!

网友AL:
有时间做一下实验,然后在回答

网友Z:
回复 网友AE:
摄氏度,180度饱和压力0.96MPa

网友Z:
回复 网友AD:
饱和压力

网友Z:
是的,要说的太多了

网友AM:
我用电热水壶做开水,然后用电磁炉煮茶水。呵呵。习惯还是用电水壶做开水的。其实最近在市场问了一下,现在卖的电水壶,电功率都在1.5kW左右,我问为什么要这么大功率的?回复说,就是为了开水更快一些,反倒省电。也不知是否有做过实验的没?
我试过电磁炉做开水,也挺快的不比电水壶差。电磁炉还可以调温度。但就是没有比较过用电量。

网友AN:
电磁炉效率不如电热壶,但是电磁炉安全系数高,电路和壶没有物理上的连接,漏电发生触电事故的可能性非常低。

网友AO:
估计差不多

网友AP:
自己测试最准确

网友AQ:
挂个表试试